E40外接花屏大家见过没

楼主(2012-06-20):
开始是好的,散热不好,玩着玩着花屏了,关机再开清屏,外接花屏,显卡重置还花,就像显存坏了似的,新显卡还没到,明天到

网友:
新机器的显卡真是不太好修。

网友:
祝你成功吧,不过好像我有看到过是显卡本事的问题照成的,不一定是显存,重植也没效果,换显卡搞定

网友:
也有可能显存坏了  不好搞

网友:
楼主,新机器的显卡不是很好做,易爆珠,小心些

网友:
深圳很多显卡芯片都是翻新的你买的时候要注意咯

网友:
但愿你换显卡后好运 否则就是显存 麻烦了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散热片坏了?是下面那根,散热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