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0A

楼主(2012-06-20):
侍机0.045   开关16V  不能触发,3V   5V  没有出来。B+++电压为1.6V   不正常是吧。

网友:
重点看隔离保护吧        呵呵   公共电压都没有出来

同意樓主

网友:
3  5V没出来肯定不能触发了,看电路图查查B+先。

网友:
同意楼上 先搞隔保 或许公共点正常就OK也说不定

网友:
先把公共点电压修出来

网友:
八成是公共点短路 打下组织

网友:
同意樓主

网友:
搞出来了。B+短了,对地65欧,一个小电容。25V的

网友:
有短路的,先排除在说

网友:
刚好手上有一快,待会回去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