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在迅维点亮的第二片板 LA-3401 三个问题

楼主(2012-06-20):
板拿到手先测各电感对地值,发现3V待机电压的电感PL5偏低才57欧,其它正常.我看有几十欧也就报着试试的心理,插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电流正常0.04A(没有拍可调电源的照片),测3V 5V待机电压也正常出来了

既然待机正常了,那就上电试下,短接开机触发引脚电流裸奔能跑到0.46A,裸奔电流正常那么就上假负载测试CPU的供电 时钟 复位是否正常,发现没有CPU复位,CPU复位是北桥收到PWROK和PLT_RST#后逻辑相与后产生的。那就先查EC发出的各路电压好信号PWROK是否有发出,测EC的1脚没有发出PWROK。那么就查下看是那路电压没有出来。
测到电感PL8 1.05V没有电压出来。断电在测下PL8的对地值9欧(OK板也是9欧),正常的。在测上管PQ28的G极的对地值为无穷大,上电测下PU8的工作条件吧,上电触发后测上管的G极电压没OV(确认下),那么在查PU8的 VIN  VCC  EN都正常,还是不输出上管驱动.换个芯片后1.05V正常输出了.
在上假负载测试还是没有CPURST#还是没有出来.
看下是不是还有电压没有出来,当测到2.5VS时发现PU10的料APL5912被人拆了. 找个APL5912换上2.5VS正常出来了.在测CPURST#正常出来了.
上CPU内存电流跑到0.6多点就上不去了机器还是不亮.

BIOS的37#高位地址线上有波形,那么说明CPU有发出ADS#寻址信号.当时想刷下BIOS看下,但因条件有限就没刷了.在测内存上电阻发现没有波形,算找到一个问题了,上内存假负载打地址线数据线的对地值都正常,总线,时钟都正常.在测到SPD时发现阻值偏低只有57欧(找来OK板测试这为100欧左右 ).测到这里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了,就请教我们的老师喜哥,喜哥说这个是3V上有其它元件把它拉低了.要我一个一个拆下来测看是那个元件把它拉低的.
这板只有电路图没有点位图,对我这个新手来说工作量大呀,慢慢拆吧,拆一个打一下对地址,最后拆到U4(到网卡的一个芯片)后打对地址为98欧,阻值正常了.
装上CPU 内存电流有跳一下后上去了.在把外接显示器,东芝的LOGO出来了,掏出手机拍了张相片.

网友:
楼主水平不错!很精彩!

网友:
楼主能帮咱分析下联想G455无触发的不?万分期待!

网友:
这机器修的精彩哦

网友A:
我还在学习,可能帮不上你,但我可以帮你请教下我这里的同学.
你板号多少只有机器型号不行的,我们一起学习下

网友:
  修得不错,赞一个。

网友:
这显示还没挂,哈哈。当初我也是用这显示器

网友:
pu10一定是月饼老师搞的小测试

网友:
龙哥,不错不错蛮详细的。加油好好学。下次不能请教人家喜哥了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在学习,可能帮不上你,但我可以帮你请教下我这里的同学.
你板号多少只有机器型号不行的,我们一起学习 ...

G455先去刷BIOS

网友:
佩服啊,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离得远,我一定到学校来学习

网友:
有图有真像不错

网友:
什么时候也能去基地学习下,佩服

网友:
蛮牛的 新手都那样 不错

网友:
讯维的板子大多数;、来自那里呢

网友:
思路很好,修得不錯!

网友:
不错不错,一个月的时间,可以了.

网友:
去了网卡 3V阻止应该也不偏低了吧

网友B:
小子不错啊,一个月就这样了。,,顶你一个, 什么时候回来找我们玩呀,,,,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子不错啊,一个月就这样了。,,顶你一个, 什么时候回来找我们玩呀,,,, 呵呵

李工我这算不算入门都还不知道那,还要好好向你们学习呀,望以后多指教。
以后相聚的机会是有的,大把的时间。

网友:
说不定哪天心血来潮就奔基地学习去。正在筹划中。。。

网友:
学习了,不过请问楼主测试的spd是那的spd

网友:
喜哥是不是很牛B的人物啊

网友:
我也想学啊。。。。。。。。。。。。。。。。。。。。呜呜呜呜呜

网友:
SPD正常是3,3V吗/它是什么信号

网友:
对于PQ10我也认为是喜哥搞的

网友:
楼主基础真好哦,不知道学了多长时间呢?

网友:
师傅级的····

网友:
  呵呵,  好的, 有时间就回来玩。

网友:
真历害啊。。。哈

网友:
很好啊,很厉害哦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宝贵一课

网友:
这个BIOS最早就刷过了的.现在是BIOS的波不对,时有时无,不连续,且波形有点异常,但EC,供电,复位正常.现在怀疑是南桥或温控引起EC没有复位有效!能指教下不?高手!

网友A:
我没有这张图纸
但你这种不触发的话 可以先查下EC的待机 时钟 复位 EC与BIOS之间的通讯 按下开关时的高低高跳变信号是否有加到EC  EC有无发出开机信号至SB  SB的 V5REF_SUS  VCCSUS3_3  VCCRTC  晶振 RSMRST#是否为高电位  SB是否返回了SLP_3# SLP_4#至EC   EC有无发出S3电压开启信号  S0电压开启信号
基本都是这样子工作的  你查下看这些条件.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这张图纸
但你这种不触发的话 可以先查下EC的待机 时钟 复位 EC与BIOS之间的通讯 按下开关时的高低 ...

首先这机子还有到给SB RMRST#这步来,EC还没有完全复位或者就是复位无效!BIOS波形不是连续的那种.但EC有时钟有复位电压,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查哪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先这机子还有到给SB RMRST#这步来,EC还没有完全复位或者就是复位无效!BIOS波形不是连续的那种.但EC有时 ...

那就换个EC吗  你供电 时钟都正常的话
在查下 LID ACIN  电池电量低 这三个信号也要查的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个EC吗  你供电 时钟都正常的话
在查下 LID ACIN  电池电量低 这三个信号也要查的

这个信号在待机时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

网友:
要不我给你上传个图,你帮我分析下好吧? 联想g455_NAWA1

网友:
挺厉害的,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
上了 假负载 没复位 就直接修复位呀

网友:
基地是不是图纸多呀,我老收集不到。

网友(2014-07-07):
思路不错,想我们上班维修的没有条件去一个一个打阻值的,就直接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