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开关一直闪。联想L196WD驱动 板号491781300100R

楼主(2012-06-20):
不开机开关一直闪。联想L196WD驱动 板号491781300100R

网友:
电源板上的电容坏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上的电容鼓了。。。

网友:
不知道发这个贴子时,是不是拆过机了。如果拆过机了。电压都正常,元件无老化。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有??啥原因导致的啊?是否是程序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貌似高压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