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个长城电源!

楼主(2012-06-20):
一个长城电源,之前短接绿黑线,风扇转动,装上主板就不动,于是放了一段时间,今天有空,再试一下,接上主板,啪一声,保险都烧掉了,拆开一看,大电容330微法,220V,鼓包,将保险拆下,接灯泡,常亮,还有短路,测量开关管,两个D13009K都短路了,于是找来可以代换型号的E13009,换上,接灯泡,闪一下,没短路,接主板试机,OK,修好了!!!

网友:
200V330U电容鼓包最好检查下与之并联的均压电阻

网友:
可惜我的电源没你那么好修阿~我都还在研究当中

网友(点评):
什么现象?

网友:
大电容鼓泡,肯定有均压电阻断路,仔细量一下,和大电容并联的。

网友:
长城电源里边,电容鼓包的还真不多,我基本没遇到过

PS,70分,升级了

长城电源里面,输出端的电容最爱爆了。
那是你修得少!

网友:
均压电阻我查过,没有发现短路。这个电源是最好修的一个。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