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45GCNL原装版跑码挡25维修

楼主(2012-06-20):
25X40VSIG
今天接了一块同好拿过来的 intel D945GCNL原装板,开机能加电,代码跑25 ,之后测试主板各个供电电压,正常,根据维修总结的经验,心想能跑码的主板,时钟,复位。应该是问题不大 。观察主板是否有短线,经过观察,没有发现短线。就开始想INTEL 945的主板CPU座子,开焊的比较多,就用手按着座子。故障依旧,之后压压桥,都是涛声依旧,想着不是这的问题,又想不是座子,桥的问题,现在怀疑BIOS资料丢失,IO芯片问题,IO芯片更换比较麻烦。就想刷BIOS资料。这个BIOS 型号:25X40VSIG ,小八角的。在主板上焊着,取下来,用编程器把下载的资料BIOS刷上去,加电测试。跑码正常,亮机。主板修好!

intel D945GCNL bios.rar

网友:
搞不懂现在Intel和技嘉板子bios坏的超多

网友A:
学习了,谢谢分享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看来编程器不能少了,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刷个BIOS,三板斧,先来第一板斧。

网友B:
买个200多的都很好用了。那些开机不跑码,跑怪码,复位正常,手摸CPU快速升温的,一律刷BIOS

网友:
呵呵,不错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200多的都很好用了。那些开机不跑码,跑怪码,复位正常,手摸CPU快速升温的,一律刷BIOS

大哥,200多有什么好用的介绍一个?

网友C:
呵呵,我手上有个HP 星代工的板,板号MS-7525,跑A1,是不是也先刷个BIOS试试呢,有没有修过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200多的都很好用了。那些开机不跑码,跑怪码,复位正常,手摸CPU快速升温的,一律刷BIOS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编程器,现在200多的可以刷八角的BIOS芯片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手上有个HP 星代工的板,板号MS-7525,跑A1,是不是也先刷个BIOS试试呢,有没有修过的啊

  我遇到好多 V星 和技嘉 主板 都刷BIOS 刷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好多 V星 和技嘉 主板 都刷BIOS 刷好了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去试试

网友:
看来编程器大有用处,我也要弄一个来

网友E:
我手里也有个这样的主板我的是跑40然后能点亮。。直接进BIOS然后就死机每次都这样
明天我也刷下BIOS看看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
跑40
好像是bios

网友F:
INTEL原装版,跑25代码,想都不用想,直接刷BIOS,,还有技嘉的板子,BIOS坏的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INTEL原装版,跑25代码,想都不用想,直接刷BIOS,,还有技嘉的板子,BIOS坏的超多

  是的,跑25的板子大部分都是BIOS的问题 !做维修的思路还是要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里也有个这样的主板我的是跑40然后能点亮。。直接进BIOS然后就死机每次都这样
明天我也刷下BIOS看看应 ...

  有可能 ,你试试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分享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去试试

  刷BIOS也是看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