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进来看看

楼主(2012-06-20):
一片L600 英特尔独显主板 进了液体 接电源一点待机都没有。只要在我标记了红色的那个地方用手碰一下就有待机电流 可以正常触发显示。那里腐蚀了断线,想请各位有这个主板的看下PR111的右端跟旁边那个19V(直接连接到了背面的待机芯片的主电压脚第6脚)是什么关系?还有正常时那个PR119有什么样的电压! 帮帮忙 好吗?

网友:
直接飞19V去待机苾片供电脚,试下行不。

网友:
找电路图看下不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嘿嘿 弄个点位就舒服了 哈哈

网友:
这个看下图纸啊,看样子是个广达板,应该好找的,估计是Ton脚,或是 shutdown

网友:
下一個點位圖這和很好查的!

网友:
  找图纸嘛

网友:
你最少下载图纸,吧待机芯片找出来看看,能不能直接飞线,论坛有图纸的。去找吧

网友:
我用的机子就是东芝 L6OO 的    改天清灰尘帮你看看,

网友:
呵呵  好的 谢谢 大家 我找找 不过确实奇怪

网友:
论坛里花点下载分下载个图纸或者点位图就什么都搞定了、、、、、、、祝福你

网友:
跑一下线路吧!

网友:
搞定啦  哈哈  就是那个19V和R111右端直接飞线连起来 就反复开机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