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电路中电感能否短接问题!@

楼主(2012-06-20):
19屏一快 屏电路中5V电感坏了 手头上没有 是否可以短接 谢谢大家型号是6R4 M07 四角电感
问题

网友:
不可以,电感也是有阻值的,不要乱换。。。
同意楼主:
5.0
yelinjun005
同意楼主:

网友:
不可以 是不是电感短了了啊

网友:
不能乱接的。楼主

网友:
这么多人 都说不能短 ,估计一定不能 短接,学习了

网友:
电感在电路的作用要知道哦,如果是保险电感可以临时这样用下

网友:
吸取意见努力寻找

网友:
短接是不行的..要起振.需要得到一个频率..6R4的电感很容易找.很多屏板上都会有..
同意楼主:
5.0
hero19771213
同意楼主:

网友:
肯定是不可以短接的!电感在这里的作用类似CRT显示器的二次电源电感,起着储能升压的作用,短接将无法保证VGH电压正常产生!
同意楼主:
2.5
路人、
同意楼主: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已经解决了 一开始换的主板上的贴片电感,发现干扰很大。最后找个了规格差不多的 完美代换!

网友:
找个阻值小点的电阻··应该就可以代替了

网友:
滤波电感当然无所谓,如果是升压电感就不好替换啦!

网友:
不可以 一般屏上是升压电感 短路的话 电源管理会保护不工作 就得不到需要的各种电压
同意楼主:
5.0
wylgogogo
同意楼主:
学习了,还有升压电感。原来以为电感就是其储能,变压器用,和滤波。这升压得原理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