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360 I3机器的曲折维修案例

楼主(2012-06-20):
联想Z360

网友:
其实一直在怀疑这个,电感上显LOGO时没有电压是本来就应该这样呢,还是本来不应该这样,一直在怀疑这个,要是这里本来就没有电压,那修不是多此一举吗,要是这里本来有电压。那就修这里,如果本来没有。那又要从别处下手了。。

网友(点评):
所以说一定要工具齐全要是有示波器那就不要绕圈子了

网友:
工具齐全还是很有必要的啊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工具+好思路=快速修机

呵呵,一看是这样,可是仔细分析很简单的道理啊。对吧。相信你们的技术远在我之上了。我做维修才一两年。哎,还得向各位前辈多请教才是了
找个二手波波

网友:
13 14 15脚的电路乍一看密密麻麻的不好分析 呵呵 楼主分析的还是蛮好的

网友(点评):
呵呵,一看是这样,可是仔细分析很简单的道理啊。对吧。相信你们的技术远在我之上了。我做维修才一两年。哎,还得向各位前辈多请教才是了

网友:
。。。我接的话 直接拔网卡 声卡什么的

网友(点评):
可这机器要是拨是弄不好的啊。还得一步步查啊。

网友:
分析的不错,还是VREF进行分压的对吗,那13、15有多少电压呢

网友(点评):
一个是1点多,一个是0.9伏

网友:
楼主说的故障确实少见啊 我经常遇到的都是网卡光驱引起的档logo

网友(点评):
可这机器是二修机,别人都弄过那些问题了啊。南桥都换过了。显卡都做过了。。

网友:
看来还得弄个波波啊,要是有的话,就不用那么费事了。没有波波让我自己总怀疑自己的思路了。。哎。谢谢各位了

网友:
看得我云里雾里的。文彩不好。技术好。

网友(点评):
过奖了,不是啊,我想你们都是高手,那些转换过来过去的写出来太累了,我就没写出来。。多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