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烧了 高压部分修好了不启动 求救

楼主(2012-06-20):
我这有3个电源 ,都是烧保险了, 一个长城 ,一个航嘉 ,一个 杂牌 。我换整流二极管,13007   还有5027  通电没有短路了   ,待机电压5V   就是不启动  ,3个问题一样 ,光耦也换过 还是不行,求指教

网友:
常规维修思路应该量一下整流二极管电压,看电压是否产生。若有,则是后面问题,若无。则是前面问题。你先量一下吧!

网友:
检查一下主开关管好坏。

网友:
应该是没有起振吧。

网友:
楼主应该说明一下芯片的组合,免得让大家来猜。查推动三极管(正常应该先查芯片有没输出)输出电压

网友:
查 13007附近 2.2欧电阻,2.7K电阻

网友(点评):
支持。先查13007附近 2.2欧电阻,2.7K电阻,然后查芯片工作条件和查推动电路。

网友:
待机电压5V 正常的话,就查启动电路,5V的电路就不要查了,你要看是什么芯片组成的电路,你又没图,说的不清楚,大家不好说啊,我就不明白,5VSB正常你换光耦是嘛意思?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这个航嘉的 是 7500    lm339

网友:
楼主初学 ,请各位师傅 不要见笑

网友:
先查待机 7500的8、11脚的电压,再短接绿地,再测7500的8、11脚电压看有没正常的变化,如果有就测相连的二只推动三极管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