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2g不开机

楼主(2012-06-20):
机子是联想昭阳e42g的  待机安流过高 一排102发热过烫  3,5V没有  应该是后极短路 应该在哪下手

网友:
先是待机芯片,后是io和南桥!还有网卡!!其他几率就很小了

网友:
楼主,我是个维修菜鸟!想请问一下,这儿的3,5v指的是哪里电压啊?   求解释,谢谢!

网友:
无3V5V先查待机或者系统供电电路,再查开机电路部分,包括IO,南桥、BIOS等

网友:
没开机时,接上适配器是3v5v指的是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5V指的是系统供电电压

这里主要是测量哪个地方?求解释 ,谢谢大哥!

网友:
一排102   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