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M61PME-S2开机自动通电

楼主(2012-06-20):
开机自动通电有桥1.2v 电压 无内存电压请高手指教
技嘉

网友:
查内存供电 条件了

网友:
供给内存电压的下MOS管控制级出问题啦。还有就是内存供电芯片不良也会造成无内存电压输出。

网友:
就是,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

网友:
修不出来啊大哥们 芯片换了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