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PL-AM 维修交流CPU没供电

楼主(2012-06-20):
P5QPL-AM 维修交流CPU没供电,其它地方供电都正常用的,接到过很多这块主板都是同一个问题,请问这块板有没有通病啊,头痛啊!

网友:
查CPU供电IC的EN脚,它连到一个芝麻管,拆掉就好了,这是我遇到的情况,你看看你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
12V是主板上的高故障点,也是最好修的,慢慢来吧

网友:
对得,这款主板CPU供电处问题多,我遇到过是下MOS管短路,更换MOS管开机显示。

网友:
AP的IC旁的43T小管拆掉了后有供电了,但CPU发热会好利害,后来在同一张板的南桥旁拆了一个放上去后OK了。装系系统后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的情况

网友(点评):
这个好像是通病来的...

网友(点评):
这是华硕低端板的通病。好多都是因为这个三极管击穿导通了导致CPU没复位

网友:
查下复位电路

网友:
换个cpu 供电芯片试试看

网友(2012-08-02):
我手上有一张更可恶,通电开机不复位马上关机再开点亮,这板的内存1.5V是正常的,要复位了才升1.8V,在这也搞了好一会,ASUS现在真的很JB垃圾了。

网友:
同感,华硕的大名响吵当当,以前都是丢给别人修的,听到别人说华硕子怎么怎么样还以为是乱说,现在学了点才知道华硕的中低端垃圾得真够可以的

网友:
我估计北桥没煮动,明天煮到动,没办法了(换过IO,43T,内存管理IC,全板带灯负载测试过都正常)看来灯座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网友A:
怎么测CPU下管的电压呀?上管我可以测到12V,下管不会测,新手,在学习

网友:
BD-9C

那个小JB坏的很多.有好多型号可以代用.

网友:
这样的事先换了电源芯片再说了

网友:
你先换了电源芯片试下

网友:
上次我修了一块华硕的就是EN的那个芝麻3极管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CPU下管的电压呀?上管我可以测到12V,下管不会测,新手,在学习

下管D极 进入CPU的电压 约 1.2-1.5V    也可以测大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CPU下管的电压呀?上管我可以测到12V,下管不会测,新手,在学习

我也是新手,我是测下管的d级是否跟上管的s极一样,下管G极是否有电压,因为下管s级是接地的,所以只能测到如此。

网友:
那对地阻值是多少?上下管?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个通病来的,怎么就没有解决的?

网友:
应该摘掉电源ic下面一点的小小的三角小管就有可以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