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61S开机挡LOG,不装电池可以紧系统

楼主(2012-06-20):
朋友拿台华硕X61S是个16寸的大本子,说是开机挡LOG,开机华硕界面出来就不动了,回来慢慢拆外设,发现不装电池时就一切正常,已装电池就又挡LOG了,不知道是不是电池坏了引起的,用电池也开不了机(感觉电池好像一点电都没有了),不知道是电池坏了还是主板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电池坏了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多半是电池坏吧。也有可能是电池线图

网友:
电池发热吗

网友:
电池没有发热。手里没有电池代换的,有没有别办法测试下,不知道如果把主板拆出来。换别的机器电池如果接口一样的话可以装试下不,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电池坏了

网友:
装电池 量下有电压没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机器换个电池好了,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电池坏了 ,,或者 I/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