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BIOS刷不进,急,急,急1

楼主(2012-06-20):
一片点不亮的影驰9500GT 256M显卡,最后确定是BIOS的问题。用PCI卡进DOS下,怎么也刷不进,总是提示什么supported EEProm NO FOUND,我在论坛里面看到有人说,进系统后用软件可以刷,也试了N次,总是认出来好显卡的BIOS,有问题显卡的BIOS怎么都读不出来,请教各位大侠们,有何办法解决呢?

网友(点评):
要么是ROM坏,要么就是核心问题,再就是控制电路问题,连ROM都没有找到,当然刷不进去。

网友:
我没刷过显卡的呀。

网友:
核心没有问题已经检测过了,问题就在BIOS上面!

网友(点评):
核心能认到,并不代表核心内部与BIOS通讯的那部分是好的

网友(点评):
找不到ROM的情况,原因有很多种,包括PLL供电不对,核心内部通讯电路故障、复位阻容断路等等。当然ROM芯片本身坏也有可能

网友:
我换的同型号BIOS芯片,还是不能刷进去,那估计就是电路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核心虚了,,,,,,,,,

网友:
朋友,你这显卡BIOS芯片没有被NVFLASH认到,问题不只是出在BIOS上哦,接口电路查了没有?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输出方面的电路还是?

网友:
核心虚焊可能性不低

网友:
先要查它的工作条件啊,电压都没有,你怎么刷啊

网友(点评):
BIOS的电压正常!阻值也正常!

网友:
核心认到了吗?用NVFLASH -C看看有什么信息出来,如果核心认到而BIOS信息没有,检查BIOS工作条件满足没有,3.3V电压是不是没有?

网友(点评):
工作电压都正常!核心能认到,认不到BIOS信息!

网友:
先在别的N卡刷影驰9500GT取下BIOS,再焊上原来的卡

网友(点评):
我试试这个方法,看能不能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