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上电电流0.18 不开机 故障

楼主(2012-06-20):
三星R428  板号BA41-01215A

上电电流0.18 不开机 , 再上电摸了下 U8 (RT8205A)巨烫,赶紧断电,

看了下基地有几个人都是同样的问题,直接找 南桥背板电容 果然短路, 拆之,同时也更换了RT8205

上电后 电流依然跑到了 0.15a, RT8205巨烫, 赶紧断电, 测 3V 5V 短路...  但是过了一会儿 再测 阻值又有330欧左右了,

只要一上电就短路, 拔掉电源 过一会儿 3V 5V又不短路了... 郁闷....  这咋整啊..这个...

另外给桥供电的1.05V 是不是叫VCCP ? 这个阻值只有 18欧  是正常的吗?

网友:
位置不对,是这个,红圈里的电容

刚碰到一个这样的机器,拆完电容电流就上来了,还没试机呢~哈哈
对就是这红的

网友:
主板有短路呀,3、5V输出后继也有短路,量量转换的场管

网友:
18歐是正常的!

网友:
大虾们 都睡觉了吗?

网友:
把短路先排完再加电,不然还是会烧后极

网友:
同意樓主

网友:
这是哪个电容不良了,你找找3 5 V,电容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一个阻止恢复慢的 正常的  1。05电压阻止也属于正常范围的

网友:
你可以把3V 5V的电感一个个断开 限流烧

网友:
看看3v 5v待机芯片外围

网友:
这是通病来的。去年就有修这款机的图了。

网友:
你换的电容不对把,不是那个电容坏了是在右边你画红圈下面那三个电容有一个有问题的

网友:
18欧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不是那个电容

网友:
三星的机不好修,主板容易变形

网友:
会的到时说的详细一点啊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啊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本 愁死了

网友:
要是实在不好修,我就只有换主板了

网友:
新架够的感觉比以前架够 的难修了 还点多看看了

网友:
三星的机器是不是都这样啊

网友:
分别给3v,5v上电,用手摸

网友:
修好了吗 我今天接一机器  跟你现象一样  RT8205A插电烫手  想换着试下  不知道有用么

网友:
也是R428独显

网友:
我的把南桥后面的全拆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我也由这样的一块板   我量了下  基准 8脚 好像短 了。

网友:
电容的问题!!我上次也修过,不过修完内存一个槽不能用了,悲剧

网友:
LZ就是哪个电容挂了啊, 三个一排,第一个

网友:
呵呵,以前也修到过这类情况

网友:
那个电容短路   也不一定是电容短
你量量换过之后还短吗
3v 5v后继电路有短路  烧短路吧

网友:
同意  应该先查短路

网友:
我修的三星RV410也这样,RTCVCC电路小电容有短路,全部摘了,我上次摘了五颗,然后加3V电烧RTCVCC,烧一会会不短的,对了,上次我那个声卡还坏了,5VRUN也短了,你看看3.3V和5V后级SO压有没短路,OK,加在RTCVCC3.3V烧,同时要换南桥这板,IBM南桥肯定挂,把南桥摘了吧,换上新的IBM,上上CMOS电池,实时测电池的电压,慢慢变低说明RTC电路还有漏电,电池电压没变的话就OK,最后,换上IBM南桥,换新的声卡,刷BIOS搞定,这RTCVCC漏电,连烧我两块南桥,一块是进系统不到掉电,所以短路一定要称排除,有空可以看我发过的贴。这是我总结出来的,习望对你有用,这可以难得的经验。

网友:
通病吧。不会是没按通病来修 故障扩大化了把

网友:
很少修道三星的机子 有睡有三星的电路讲解呢上电时序之类的呢

网友:
短路了吧 烧机

网友:
还没修好吗,我都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2012-07-23):
三星的机都是这种问题哦,我接了两台这样的机啦!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呢

网友:
这机子 是inter的啊  这种机型号也有这么多问题  ATI的事才多呢

网友:
顶12楼  我也修到好几台了 榜样榜样

网友:
这样的机子呀不太好修哟估计是哪有短路了

网友:
看来背面不止一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大家都说不是那个电容,是右边那三个中的一个,大虾们没有修过吗?

网友:
你这个根本就像说是短路啊,这个都是电容电感都存电放电的功能不懂啊,都是刚充了电以后阻值都是很低的啊然后等放了点阻值就升起来啦,你再量看桥背面是不是还有短路的小电容,有时不止一颗短路的。

网友(2012-09-05):
谢谢12楼的兄弟了,让我秒杀一台了

网友:
貌似我要修不上了    都摘下来了 还是短路

网友:
加电就短路,等会就没事了,先看看3V 5V的供电上管的对地数值,是不是芯片没有焊好,如果上管的控制级没有焊好,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