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916pcp-oc主板不跑码电压跑变求助

楼主(2012-06-20):
一斯巴达克主板插上诊断卡上电发现灯直闪一会亮一会灭,测量3.3V 5V 12V 在大幅跳变,怀疑主板有短路处,手摸各芯片没有很热的,测量内存供电在1.8V 和0.9V之间摆动,请教检修思路

网友:
内存供电部不稳定,跑线查,供电MOS管,或者驱动MOS管的控制芯片。。

网友:
现在不光内存的电压不稳,就连电源上输出的5V 3.3V 12V都是在大幅跳变

网友:
先把 CPU供电 小口拔了 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