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读BIOS 问题

楼主(2012-06-20):
在电脑中,复位后才能读BIOS 吧?也就是说能读BIOS芯片说明CPU,北桥,南桥都正常吧,而且复位也正常吧?请高手解答下。

网友:
我是菜鸟,但我知道能复位,并不能代表其它几个就是好的。

网友:
能读BIOS芯片说明CPU,北桥,南桥都正常吧

不对。能读BIOS芯片CPU、北桥、南桥都有坏的可能,不能证明任何一个就是好的。
因为CPU、北桥、南桥内部集成了众多的电路,内部部分损坏仍有可能读BIOS,甚至还能进系统

网友:
桥 和U都是集成很多模块的   能寻址不能说明什么的

网友:
这样啊  学习咯

网友:
学习了   就是有点不明白

网友:
有没有高手能解答一下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问,在电脑启动中,CPU能寻址到BIOS,就能说明前面的FSB、DMI、LPC总线是正常的?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能读BIOS ,那个BIOS芯片上有时钟脉冲等信号。但是不现实,我怀疑是不是那个独立显卡有问题了。 IBM T60的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