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Hp dv2000 不开机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6-20):
秒杀Hp dv2000 不开机  笔记本维修

接修台Hp Dv2000的笔记本,开机报警。地球人都知道的毛病,客户不想换显卡,那就加焊一下吧。这机器闭着眼睛都能修好。结果加焊完毕,不加电了。待机无了。NND。没法跟顾客解释,让客户留机器。还好经过努力秒杀了,罪魁祸首是个小电阻R503。将检修过程写出来与大家共享,希望能帮助碰到同样问题的同志们。该机版号为kai mb .945Pm+7200独显。待机部分是由

Tps51120提供的。此机器待机状态下L26和L24能测试到5V和3.3V的系统供电。22脚是主供电。19脚输出Ldo3.3V,21脚输出Ldo5V,该主板c388此处没有,待机测试电压为5V,如果将该电容补上,电压为3.3V。当19脚和21脚正常输出电压后,12脚则为高电平,这时3.3电路工作输出3.3V ,这个3.3V送给eC,Ec正常复位且工作正常后,U16 与门电路,1,2脚是高电平,这时4脚输出高电平的Pwr_s5_en,给Tps51120的29脚,这时5V电路开始工作。由此可见该电路是先生成3.3V,然后在Ec正常工作后输出5V。所以当大家维修该主板时候可以根据此时序进行逻辑分析。本人拙见,如有错误之处请大伙指正。 HP DV2000

网友:
牛。。。。。。

网友:
同意楼主
这芯片是一插电就会产生3.3V线性电压
又学习到东西了

网友:
小电阻R503如何成为罪魁祸首?说来听听

同意楼主: 4.4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是啊 说说啊

网友:
是啊 都没讲

网友:
可能还在待续中呢

网友:
对啊   怎么秒杀的都没说诶

网友:
那个电阻短路了

网友:
打错了不是短路,是断路了。

网友:
你这 秒 的时间也太久 点!  人为导致的二次故障,还是恭喜你修出来了! 认真一点,很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网友:
那个电阻在主板什么位置呀,楼主也没有说

网友:
第三脚 VFB1

网友:
R503的阻值正常时应是0.3欧姆吗

网友:
秒杀的过程,楼主没说明白

网友:
是线性电压没出来啊~是388坏了啊,我以为你在跟我们讲时序呢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有时候碰到不是问题的问题也很头疼啊。

网友:
这个是意外  有时就是这么悲剧

网友:
维修必须细查,详测才能秒杀

网友:
R503  怎么了 ,是做BGA 不小心弄掉了?

网友:
LZ没讲呢

网友:
加焊时特容易烤出别的问题 是不是r503受不了高温挂了

网友:
我觉得罪魁祸首的应该是R503和C388,呵呵

网友:
罪魁祸首是他,没有说清楚

网友:
楼主秒杀的很快,但是经验没学到,你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时序清楚明了。。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
对 按照时序修

网友:
时序讲的狠好~具体修的步骤不怎么清楚

网友:
晕。具体的比如先是待机没有。然后再怎么找到R503的过程没说啊。呵呵。

网友:
参考了,现在故障参差不齐,有经验的多发帖了。

网友:
R503 是怎么坏了,人为机械损坏?还是高温损坏?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讲到一半停电了还是咋滴啦?没有明天

网友:
比较牛B了
同意楼主:
5.0
潘帅少
同意楼主:

网友:
怎么会动到它呢

网友:
修的精彩就是说的太概括了

网友:
原来是讲时序啊。。。

网友:
过程曲折 不过最后结果了

网友:
时间太仓促,所以写的太概括。抱歉。由于没有待机了,所以检查待机条件,在测试电阻的时候,发现一端有电压一端没有。为什么损坏我也不清楚。写这个帖子的目的是维修按照时序来,分清电压先后顺序,才能不至于乱修。写的不适合初学者,下次改正。

网友:
维修过程不错

网友:
厉害学习了,可是没经验参考

网友:
没说出个重点,有点模糊!

网友:
LZ 说的思路还是蛮清晰的 但怎么修好的 好没有详细说出来 有点晕晕的。

网友:
R503是做什么的啊,你也没有说。它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
思路不是很清楚 应该也量了一定时间

网友:
什么意思啊,一个电阻能说明什么问题。没头没尾。想分享说具体点啊老大。

网友:
思路清晰按照正常步骤一步一步来很多问题都是可以找到头绪的

网友:
说实话!修了这么多DV2000 V3000 还没有遇到过修完不开机的!

网友:
你应该说的再详细点的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 ,写的不错的东西,我要努力学习中,,,,,

网友:
待机问题,呵呵。

网友:
记性真的非常重要。

网友:
呵呵  检修流程重要!  很好

网友:
和我的V3000 维修 一样 加焊  北桥(显卡)把电阻吹跑了.....

网友:
楼主讲的云里雾里,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宝贵一课

网友:
我修了一个电脑也是这样,结果没有待机,但是触发后待机芯片好热!!换了一个,还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点评):
测量一下线性电压的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修好了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是在讲上电时序呀,学习一 下,这种芯片用的很多的

网友:
恩 很快的维修

网友:
还好还可以看懂

网友:
这破机器

网友:
哇塞,图纸都出来了啊,好好好,谢谢楼主,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
楼主太悲剧了

网友:
按照时序差就行了呀

网友:
能找到时序和电路图就好修,没的话可麻烦

网友:
秒杀的时间长了一点,不过时序到清楚明了,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看来很是激动啊,所以要写的东西都没有写清楚

网友:
太坑爹了,看了等于没看。
反对楼主:
5.0
PoohBear
反对楼主:

网友:
学习了。还是有点木明白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是没有遇到过,修了太多太多这个机器

网友:
自己造成的二次故障,秒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
看不懂的朋友抱歉了,要修的本子太多了,用来写东西的时间实在是太少,就写留些主要的。初学者看起来要费点力气。实在抱歉。

网友:
写得乱乱的....
,最好写写重点部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写的不是很详细。压根就不写出R503是怎么查出来的。但是还是恭喜楼主修好了

网友:
清楚时序就是好修

网友:
还行,修板就要心细啊

网友:
又学习经验了

网友:
搞坏客服就秒杀了你 呵呵

网友:
故障都是又原因的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A:
没看到r503啊
PoohBear
是第三脚 v5FILT给VFB1的那个R503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r503啊
谢了,哥们

网友:
还好发现问题,不然悲剧了

网友:
加焊时特容易烤出别的问题 是不是r503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