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求救:双敏A55主板,集成100M网卡,不插网线,网卡图标显示,已连接。

楼主(2012-06-20):
昨天装一新主机,Amd641处理器,4G金士泰内存,ST 1TB硬盘,双敏A55主板,双敏GT630/2G显卡,酷冷至尊战剑350电源。WINXP 系统,不接网线,网卡图标显示连接正常,没有数据传输。连接网线不能获得IP地址,系统换过3个版本,也换过WIN7。驱动换过光盘原版驱动。主板换过一张一模一样的,也换过一张双敏A55大板。机箱也换过。问题依旧。求高手指点。

网友:
集成的还是独立的?不接网线应该是交叉的,怎么可能连接上?

网友:
主板原配驱动也不正常话,直接换主板,主板网卡坏了

网友:
刷一下dos

网友:
一般来说,换过主板了,硬件方面故障可能性会很小了。

最好首先是用主板随机附带的驱动光盘安装网卡的驱动程序看看。
其次最好不要用Ghost之类的光盘安装OS,否则问题会比较多。用独立安装的光盘测试下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要是一批板都是这 样的话  建议刷BIOS看下

网友:
感谢楼上的兄弟回复。换了张技嘉板,测试中。

网友:
用技嘉板没出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
这样的情况很少出现。楼主中奖了。 检查网卡 和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