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希望大师傅指点

楼主(2012-06-20):
CRT显示器。水平一条短横线。应该怎样修

网友:
首先高压肯定是产生了,不然不会有亮线,拍打机器,如果光栅偶尔能拉开的话说明是虚焊引起的,先把场电路和行场小信号集成块补焊一遍

网友:
首先行场电路肯定有问题了。先把行场修出来吧。

网友:
如果有光栅,无图像,那先排除场驱动,如果没问题那基本就是尾板视放心片的问题了

网友:
1.行场电路  2.还没有升压吧,测下有没有升压。

网友:
感觉像300V电容失效了

网友(点评):
您的答案也太经典了,这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
应为场电路故障

网友:
查场管供电,加焊一下场管,不行换场管

网友:
场扫描块应该坏了,看看场 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场集成块有无虚焊,场块外围电容有无失效!

网友A:
楼主,有个空调问题问你。
我的老空调,一开始不加电,拆开看了是继电器虚汗了。补焊以后上电风叶自动打开关闭,有时候只能打开,不能关闭,按空调上的开关,或者遥控都不能开机,空调型号是KFR  35GW/A 志高的。
请问应该怎么检修啊,重点查哪里,楼主是专业,帮帮忙啊。

网友:
楼上真有才,修电脑说道空调了,估计没几个人懂!

hjq
楼主的头像你看清了没

网友B:
可呢是电脑板坏了,换个通用的吧40多块钱够了

网友:
可以很简单,可以很复杂。
   首先看场IC有没有虚汗,就是高压包周围有个7个脚的IC,补焊一下,不行换掉场IC,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呢是电脑板坏了,换个通用的吧40多块钱够了

这也有通用板?? 兄弟是开玩笑的吧  还是确实可以啊

网友(点评):
都是多少年以前的东西了,有挂机、柜机用的,加中间继电器可以在三相机用。

网友:
   晕   这个下载还有人修呀,,,,

网友:
    这是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个空调问题问你。
我的老空调,一开始不加电,拆开看了是继电器虚汗了。补焊以后上电风叶自动打开 ...

有没有故障代码。你这样的情况一般是室内管温传感器。或者环境温度温传感器坏了。换一个就会好

网友:
换个场块吧!

网友:
继续求助。哪一个是场块

网友:
这附近的ic检查下

网友:
场电路问题,把引脚重新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