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6KE150A 参数和能够代换的型号

楼主(2012-06-20):
检测发现这个叫TVS 的P6KE150A二极管损坏了,通过查找定义:瞬态抑制二极管(TVS)又叫箝位型二极管,是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的一种高效能电路保护器件,它的外型与普通二极管相同,但却能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 它的主要特点是在反向应用条件下,当承受一个高能量的大脉冲时,其工作阻抗立即降至极低的导通值,从而允许大电流通过,同时把电压箝制在预定水平,其响应时间仅为10-12毫秒,因此可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 TVS允许的正向浪涌电流在TA=250C,T=10ms条件下,可达50~200A。 双向TVS可在正反两个方向吸收瞬时大脉冲功率,并把电压箝制到预定水平,双向TVS适用于交流电路,单向TVS一般用于直流电路。可用于防雷击、防过电压、抗干扰、吸收浪涌功率等,是一种理想的保护器件。这个TVS有能代换的吗?还是必须用原来的型号?另外它的反向二极管档的数值为:1423左右。有点漏电,是否正常?求解谢谢。。。。。。

网友:
这么厉害的东西,有原件代换当然最好了,没有的话它应该可以用同等耐压值的稳压二极管代换

网友:
你是在路测的还是摘掉测的,这个管的功能就是起保护作用的,真找不到,应急维修摘掉应该不影响机器正常作用。看不到你放的图

网友:
这个POWER牛啊,怎么被你整了几个洞哦。。。

网友(点评):
电源螺丝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