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装系统出错

楼主(2012-06-21):
今天顾客送来一个笔记本,让我给他重装系统,笔记本装一半就出错了,没有办法,重新分区在格式化在装,还是错,装不下去,不管我装XP的还是WIN7的都不行,装一半就出错,装不下去了,麻烦各位高手,能说下是什么原因不?具体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谢谢

网友:
先禁用外设再试试

网友:
安装版试过没有? 硬盘换过没有?

网友:
在BOSS里面修改下硬盘格式试试

网友:
怎么个出错法?语焉不详的。
内存、硬盘换一下看看

网友:
没说清楚呀 都不知道是怎么出错?是蓝屏还是死机呀,还是解压那出错。。。还是。。。

网友:
有没有蓝屏?换个硬盘和内存看看。

网友:
楼主还是先学习以下语文知识再来提问

网友:
这样的提问确实叫人难于回答啊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有可能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
不会是有隐藏分区的缘故吧?

网友:
你的操作有误吧

网友:
如果是解压时候出错内存坏的多

网友:
试过这样子的问题,首先换张光盘试试,再不行就考虑是硬件故障,主要是内存和硬盘

网友:
楼主说得很含糊,表示没能理解

网友:
硬盘的格式对吗?硬盘有没有坏道?换完全安装板的试下

网友:
BIOS里将SATA的的模式改成兼容IDE的。然后装的时候若用的是GHOST,就进PE里装。我有时就碰到直接装不行,进PE里装就行。

网友:
ghost  能走完吗   如果可以一般硬盘没问题, 如果走不完就是硬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