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境界显示器 电源板ICld7575可以用LD7552代换么?

楼主(2012-06-21):
RT, 电源板ICld7575可以用LD7552代换么?

网友:
不能直接代换,引脚定义不同

网友:
你自己测一下就知道啦!7575是很容易坏的家伙哦!可以多备用点

19寸得好多都是这个电源ic

网友:
不可以,LD7575是很常见的芯片,不需要代换。

网友:
不一样的,不能代换。LD7575是常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