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脑主板会运行慢

楼主(2012-06-21):
为什么我的电脑主板会运行慢,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换了,CPU,内存,硬盘,还是运行很慢

网友:
最新怪问题

网友:
描述的不太清楚

网友:
你换的是硬件 哪软件你有换过吗  !电脑的速度是要看档次的 比如你的是p4的 无论你怎么弄都不可能超过酷睿的!我说这话就想告诉你  你是想和什么比速度!

网友:
描述的不具体啊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检测硬盘了吗

网友:
你是拿什么比,慢到什么程度?

网友:
全换了  怎么就不换主板呢 可能是主板运行在降频模式下的缘故吧

网友:
电脑几大件换了,没效果。看来也只剩下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