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台式机开机死机

楼主(2012-06-21):
接一台式机  HP的还在保修期的 在开机出现第一个画面就死机了 按键盘没反应  问了下客户 客户说在正常用时死机 然后重启 重启后就出现这个毛病了 咨询下售后 售后说让换主板  就是想问下这是什么毛病

网友:
可能是BIOS,

网友A:
要把主板拆下来慢慢检查了

网友:
死机的不好查,建议去保修,求助贴就发求助吧,不要发维修经验

网友:
好的  下次会注意的  主要是新手 拿去保修了  售后说是换主板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毛病但是不知道是那的毛病 就是想问下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把主板拆下来慢慢检查了

该做的 都做了 问题依旧

网友:
感觉也是的 但是它的boss是在主板上集成的

网友:
售后要求换主板,可能是通病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