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G430开机电流到0.9掉电

楼主(2012-06-21):
联想3000 G430开机电流到0.9-1.18掉电,然后又反复自动开 无显示,加焊过ISL6262故障一样特来求救
现在发现它只是会自动开机,开了两次就亮机了,亮机后还不定时的关机

网友:
你在开机时掉电前。测量下内存呀 那些供电有没有呀,怎么乱加焊呢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
先查了在动桥啊,这个可能内存都没有过完啊

网友:
主要检测下好信号

网友:
还是要根据主板的上电时序来修啊,看不是欠压还是怎么的,如果是缺少哪个电压的话就重点查找那个电压来修不是盲目的维修,那样会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东芝的加载显卡掉电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遇到过,COMS电池没电也是会出现不开机,开机重启现象。

网友:
我发现了它是自动开机,每次插上电源没按开机键它也自动开,自动开两次还能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