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520ts rev4.00

楼主(2012-06-21):
本人新手 求维修思路  手上一块昂达NF520TS AMD 的主板  本板的故障是不跑马复位灯常亮 测无短路上假负载测得 内存供电1.8V 内存基准电压0.92V CPU供电1.55V 桥供电 1.24V  PCI A14脚3.25V A15脚3.3V B16脚1.52V 测假负载上面的PG 0.2 没有CPU 复位 时钟也是0.2 本人没经验也没人指点不知道从上面地方入手了

网友(点评):
pg低了这种桥直接加焊虚的太多了

网友:
PG 0.2不正常。

网友:
CPU明显偏高了,正常是1.2V

网友:
假负载量的

网友A:
我也知道PG 0.2低了 现在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知道PG 0.2低了 现在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LDT总线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跑线看PG除了桥是否还连有其它元件,复位排针电压是否正常
实在不行只有加焊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DT总线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跑线看PG除了桥是否还连有其它元件,复位排针电压是否正常
实在不行只有加焊 ...

嗯 试试只是新手没BGA 阿 风枪是否可以加下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要怎么解决 加焊桥吗

该板声卡一直是时好时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DT总线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跑线看PG除了桥是否还连有其它元件,复位排针电压是否正常
实在不行只有加焊 ...

又要跑线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