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MOS管,怎么测通不通?还有怎么测阻值呀?

楼主(2012-06-21):
大家请看题,谢谢。

网友:
测的通,就说明被击穿,坏掉了...............打到蜂鸣档测6次.......只有一次有阻值

楼主你是修什么的?这个都不知道?

网友:
通了就坏了呗

网友:
给G极一个电压(N沟道)...........用万用表测DS,就是导通的

网友:
你用数字万用表测二极管档用两支表笔接触场效应管三只引脚中的两只 可以测量三组数据,如果其中两组为1另一组为300~800之间,说明正常如果为0就是被击穿了 八支引脚的场效应管123是S级4是G级5678是D级

网友:
MOS 管的测试方法 哈哈简单测试
用万用表的表笔测试源极(D)和漏极(S)之间是否导通或有阻止 如果导通证明已损坏,限于MOS管短路。
MOS管 是否受控的测试方法   (N沟道)栅极(G)用红表笔 (S)源极用黑表笔相接 后 ,用万用表的任何表笔测试 源极(S)和漏极(D)是相通的,为了准确测试,测试前先将MOS管8个脚放到金属导体上短路,保证测试的准确性。

网友:
看来楼主需要,系统学习一下,电子元器件的基础知识。

网友:
没办法,都是新手

网友:
这个说来话长啊

网友:
电子元器件的基础知识。

网友:
mos管测量用数字表和模拟表略有区别,数字表如楼上朋友所说,模拟表的话以n沟道的为例,先用镊子短接三条腿,然后黑D红S,指针应该不动,用镊子碰下G,表针会右偏,为好的。

网友:
系统学习一下,电子元器件的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