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intel 独显掉电

楼主(2012-06-21):
如上,HP CQ40 intel ,进水机,白屏已修好,现在是开机显示过LOGO后就掉电,可再出发。南桥,IO,BIOS都换过无用,不插内存或CPU一样掉电。求思路。。。。

网友:
查发霉地方是否有遗漏地方没处理

网友:
看看显存有没有问题哦。白屏有时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进水的机器。。。 断线  腐蚀    要注意。

网友:
一样的要看显存的问题的。过不去也有可能是那个原因。

网友:
查查北桥看

网友:
拿波波慢慢打吧 对了 拿个放大镜看下进水腐蚀的地方随便都加焊下

网友:
进水的板子  一般不好修。

网友:
哥们儿  你描述的太简单了  别一拿板子就换着换那  你换那么多东西你能报的了多少钱  查腐蚀周围元件  也可能是短线了   还有就是上个图  说清楚点

网友:
看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