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块9600GT游戏就黑屏 哪出问题了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2-06-21):
本人有块9600GT一玩3D游戏或者跑鲁大师3D显卡测试就黑屏了 有时连风扇都不转了 高手进来指点下是哪出问题了 总不会是显卡虚焊吧
显卡
黑屏

网友:
台式机的显卡???不会是GPU,该是什么供电芯片过热了自我保护

网友:
学习 谢谢分享
反对楼主:
5.0
航睿电脑
反对楼主:

网友:
清理一下散热试试

网友:
应该是太热了吧!要不就是虚焊

网友:
先排除供电问题

网友:
等黑屏或风扇不转了的话,先测一下所有的供电是不是正常。供电可能性大

网友:
我建议查查MOS管看看有没有工作不正常的

网友:
我前几遇到一个一样的,开机1小时左右就黑屏了。跑鲁大师几分钟就黑屏死机,换CPU就好了。

网友:
应该先用OR测试CPU和内存,看有没有死机,最后再用3DMARK测显卡, 一步一步排除法

网友(2012-07-24):
解决了散热问题不行,只怕多半是显卡虚焊了吧

网友:
供电,晶振正常,下一步就加焊核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