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磐英 945PL天尊版不触发求解

楼主(2012-06-21):
接手一块板子,刚开始是不跑码,CPU不热,然后试了几次发现不触发了。拆下后我发现PCIE下边两个固态电容壳都快爆出来了。换了两个容量大一点电压一样的电解电容。随便试了下,发现强加电能跑马正常了,但是声卡芯片旁边的三极管发烫,怀疑有短路。IO应该是好的,有时候能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是不是那个三极管短了啊

网友:
有短路吧。。查查吧

网友:
问题解决。是声卡旁的三端稳压器坏了,我把它看成三极管了,换了个搞定

发烫第一要考虑短路就是想知道你修这板子收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