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独显 la-5081p rev:1.0 掉电

楼主(2012-06-21):
同行发过来的机子 说是以前发到原厂修过!G450独显  LA-5081P:1.0 rev    开机电流跑0.8几   掉到0.4几,一会又回到0.8几,之后掉到待机!量跑0.8的时候,所有信号都正常! 掉到0,4几的时候  s3# s5#  CK_PWRGD 无电压 之后的都无电压,但EC_SMI# lpc总线 ICH_POK +CPU_CORE发出的PGOOD等 电压一直都没有掉!回到0.8几的时候所有信号也都正常,但EC_SCI#一直为0.2V,还有+VGA_COREP为0.85V  帮升到1.1v 也掉 显卡为n10m-gs2-s-a2  请大家指教……  南桥  EC clk  bios 都换了      看电流也跑码了!

补充内容 (2012-6-23 11:40):
怎么没有人进来的?   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
期待高手能解答

爱问 -12 严禁灌水

网友:
烂板子,连个零件位置都不标!  有个点位图,应该就容易点!

网友:
应该是供电问题不正常啊

网友A:
靠,看来这烂板这情况可以说是通病了,这是我第三次碰到这板子了,都没有搞好呀,仁宝真他娘 郁闷有电路图找个元件都找不到,心里那个火大呀,有图都没有什么鸟用{:soso__6371607166681853313_2:}出个高手来解答下咯,我想应该是时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看来这烂板这情况可以说是通病了,这是我第三次碰到这板子了,都没有搞好呀,仁宝真他娘 郁闷有电路图找个元 ...

等于没说,当然是时序喽! 就是没有元件位置头大!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样下手

网友:
这本真不好能啊。

网友:
会不会是CPU问题,不装CPU好像就是那样

网友(点评):
不上cpu 一样的

网友:
那重点查南桥什么的咯,BIOS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也是一样的毛病,郁闷哦

网友(点评):
客户拿走了

网友:
应该南桥小电路问题

网友(2012-07-27):
有这个BIOS 吗传一个

网友:
有没刷BIOS试下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不过呀

网友:
那个鸟机不好搞
我也遇到一台进水的被人家修过
故障是待机0.02开机到0.03不动
拆机发现小电池短路。拆掉可以上点到0.5a左右。装机完测试开机立马掉电,拆机发现不上cpu就不掉电,cpu供电也正常,以为cpu坏呢,换一个还是掉电,最后pu供电芯片,及上下管,电容,电感,南桥全都换呢还是掉电。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其他哪位大师能给点思路

网友B:
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也是一样的毛病。EC有点进水。清洗干净,还是一样的毛病。刷了BIOS。也是一样。最后实在无解了。又把原来的BIOS刷回来。结果好了。太神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也是一样的毛病。EC有点进水。清洗干净,还是一样的毛病。刷了BIOS。也是一样。最后实在 ...

额  你真幸运,是那地方腐蚀了吧!这样可能不稳定

网友:
应该不是。连续刷了两次BIOS。不行。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又刷回去。结果就好了

网友(2012-08-26):
我接了3台这样的机都是开机不显,加焊显卡都可以显了,但都是不定时掉电,一台都没有搞好,换显卡我不想换,不钱挣风险也太大

网友:
我这有台集显的,电流跑起来也是一样!应该说是通病啦,有没有人修好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