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 开机不亮屏

楼主(2012-06-21):
   接稳压电源开机, 内外屏不亮,电流一下就飚到09V 左右,左手部位黄灯一闪一闪的 ,VGA接口处的绿灯也闪(黄灯闪两次绿灯闪一次),拆开机器发现是二修机 (该机是AMD的U,集成显卡,桥都是AMD的),南北桥被“一休哥”加焊了,声卡芯片也动过 ,待机芯片也动过。
     不管了 ,通电测试 :各组电压都正常 。看电流表类似内存没过,拔下内存 ,电流显示几乎一样。在论坛上漫游了各位先人的帖子, 众说纷纭:NB U 和U底座故障率稍高,其它的说法就不提了。手头没U ,于是淘了个NB装上,电流稍大 有时压U折板会亮外屏,就又加焊U底座无果 ,现象一样,看来再找个U试试再说.....  忘各位路过支个招 谢谢!!

补充:插上稳压电源自动触发 ,电流1.3V到0.9V反复跳变,拔掉3V电池不会自动开机.U和NB温度都能升起,按压U亮屏时看电流显示跳变:1.1A  1.4A  1.7 (亮屏)  1.6A  1.8   1.4A

补充内容 (2012-6-22 19:50):
最后换U  主板搞定 不知为何高压条、面板线也全部折断 ?换之一切正常。。。

补充内容 (2012-6-22 20:01):
看来AMD的U真的一切皆有可能...希望大家以后遇到AMD U的板类似问题先代换U 少走弯路..提高效益 ,看来适当备个AMD的U还是必要的。

网友A:
从新做北桥看看吧 我前天遇到过一个 从新做的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新做北桥看看吧 我前天遇到过一个 从新做的北桥

NB换了新的

网友:
先换个新的北桥,如果不行的话 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cpu座的问题大些

网友:
u 很容易坏的,换个试试啊

网友:
使劲的顶。高手来解答。

网友(点评):
哥们期待你的结果我这有张合你一样电流的跳变是否。1几然后0点几反复跳变?

网友:
!!淘了个U 主板就OK....但外接正常,内接暗屏,又换了个高压条;不知为何?面板开关也不能开机,面板灯也不亮,结果是开机面板线也全部折断,在台式机废光驱上拆下改换了一根,一切搞定。感谢回帖关注的朋友!!!

网友:
AMDU很容易坏的  不过我这个不是U  还在测试

网友(2012-08-06):
u,BIOS 北桥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