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屏不显示 外接正常

楼主(2012-06-21):
海尔w66屏不显示 外接正常 版号是N211 NPB VER 谁有这图纸啊?帮忙发个

网友:
这要什么图纸咯 一般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有显卡的话直接做显卡啊!换个屏试试啊!

网友:
直接更换显卡就是了

网友:
把显卡压一下,就OK了。还要电路图干嘛。

网友:
显卡重做了不行 换了一个显示了 放在那里 后来又不显示了 没有屏供电出来

网友:
不显示想都不用想了上BGA加焊显卡咯、、、、、

网友:
kdfsajskdlfjsaldfjsa

张兴旺 -2 严禁灌水

网友:
现在应该已经排除显卡的问题了 ,出现这情况 我又加焊 又换了显卡 还是一样,所以我怀疑其他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那就整VGA接口电路看看吧。

网友:
用风枪吹吹呗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