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2-06-21):
今天修了这样的(  HP W1907显示器花屏  )     显示器    屏线和驱动板都换过  还是一样   我用试板试过屏  屏是好的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问题啊!

是的,,最好上张图看看,,也不能排除程序问题

网友:
那应该不对啊,屏是好的,驱动板也换过,难道高压和电源还会花屏啊。还没听说过

网友:
屏显换过,驱动板换过,,屏是好的,,那就是好的,,或者跳线跳的不对,或者程序不对,

网友:
驱动板主芯片坏了或者空焊都有可能引起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