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到北桥

楼主(2012-06-21):
南桥的pltrst#信号发往北桥时是经过那条线的?怎么查出来?北桥发往cpu的cpurst#信号又是经过那条线的?怎么查出那条线?

网友:
各位高手期待您的回答!!越详细越好!!

网友:
哦 对了,他们是不是经过pci总线传输的?

网友:
了解最新手机报价信息  请登陆网站 sjq365.com

网友:
  这要看是什么板了。  一般来讲 SB 产生PLTRST#发到各设备 和NB    各设备的RST# 可以直接测到。 而发到NB的RST在不同的板上 走线也不一样, 有的是直接走线到焊点。不连外设, 有的板会在这条线上外连一个电阻或电容,  所以说 不能一概而论  你得看图纸。
NB发给CPU的 CPURST#也是同样。    这些都是我从事维修近一年来 得出的经验。  说错勿怪

网友:
呵呵。不会怪你的,只要真心发言就是我的荣幸了,呵呵呵呵

网友(2012-08-06):
那就只有找图纸撒

网友(2012-10-17):
这要看实物了,最好看看相关基础书籍,这是最基本的理论,不然很多原理是搞不明白的,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