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2S+显示器闪一下就黑了

楼主(2012-06-21):
AOC172S+显示器闪一下就黑了,灯管是好的高压板也改过了驱动板也是好的

网友(点评):
黑的时候电源灯还亮吗,可以开关机吗。

网友:
你确定?这么说只能是电源板咯

网友:
按键板好吗

网友:
测各项电压都正常吗。。。由其是黑屏后。。还有黑屏后,屏上用手灯照一下,有没有图象。。。

网友:
都正常那只能说是电源带不起负载、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根本没法开机
不是高压条就是灯管了
灯管要测它们的电流

网友:
灯管与高压都正常,把电源板修好估计能亮起。

网友:
我觉得先排除按键板!

网友:
按键是好的,电源也是好的

网友:
先用排除法试试   看看是那的问题了,吧电源板先
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