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L-CX63 能检测好信号和分辨率 就是没图象

楼主(2012-06-21):
  能检测好信号和分辨率 就是没图象 VGA1个VGA2都可以检测到 分辨率也能看到就是不显示图象 AV 和S端子直接检测不到 菜单正常 测所有有关接口电路芯片没见坏的 看所有信号都到一个大芯片是PW2200B。此芯片电压也正常 也没测到短路 就是开机都超烫。也就是手能放上去3秒都坚持不住了。 不知道是此芯片有问题 还是程序或其它芯片的问题?高手帮忙分析下!谢了

网友:
问问客户是怎么坏的,可能比较好排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