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4待机短路

楼主(2012-06-21):
今天接到一台hpdv4不开机,插上电流表待机0.03测待机3 5v正常,开机没反应,测了一下开关针没电压,对地阻值0.4短路,io是kb926qfc0 把32pin挑起再测开关针阻值恢复正常,换掉io上电开机正常。

网友:
学习了,以前遇到这种故障都是找别人修,以后遇到就不找人了

网友:
有短路  直接先烧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