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现在的IO都是BGA的了,咱们不开机要测信号, ...
请问大家现在的IO都是BGA的了,咱们不开机要测信号,总不能拆下它吧?

楼主(2012-06-21):
请问大家现在的IO都是BGA的了,咱们不开机要测开机信号,总不能拆下它吧?
不开机

网友:
ziji 自己先顶上去,嘿嘿

网友:
拆了如何测,找图纸

网友:
汗拉,这样的话以后不用修了,直接换

网友:
我记着老本 是BGA 又回到过去了

网友:
其实厂里也要测试,在周围会有测试点
同意楼主:
5.0
辉泰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厂里的ape测试就是用的探针插在板子上的测试点上
同意楼主:
5.0
辉泰维修
同意楼主:
哈哈 索尼好坑爹的

网友:
同意楼主:
索尼的板子上连个什么标记都没有,还都是BGA封装,让我很纠结啊

网友:
周围都有测试点,不用拆下来吧
同意楼主:
5.0
辉泰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呵呵,这碗饭越来越不好吃喽,

网友:
不光是IO,别的芯片也都BGA了,集成度越来越高了啊
同意楼主:
5.0
辉泰维修
同意楼主:
是啊 现在的都是新型的板子 连图纸都没 好多没见过的芯片

网友:
哎 只能测试EC连接开关的元器件吧 楼上也说的对 肯定预留了测试点的 实在不行就只能做BGA了吧 不过那样维修费肯定的往上加啊 我还不行还有商家不加点几十就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