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是否缺件

楼主(2012-06-21):
前几天接一台联想旭日150 ,版号DCL53A LA-2201  VER2.0,开机无CPU电压,按经验加焊ADP3205,上电查还是没有,就用标量MOS管之后发现2个ADP3415有问题,从网上发回来10个换上去2个,把ADP3205 也换了,还是不行,两个新ADP3415也坏了,和以前两个一样。没办法,从咱论坛下一图纸,对着图纸发现主板上没PD37和PD33 二极管 想让高手们看看这板上是不需要装还是被人取去了?有这板的帮忙看一下呀,我问客户说是一修,之前没别人修过,

网友:
查信号线路 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高手帮忙吗?

网友:
必须要的吧

网友:
是的,我补上了

网友(2012-07-21):
太复杂了!

网友:
是不是人家在上家修过  然后不修了  上家就刻意的破坏下

网友:
那个看图纸,带@,表示可以不装,所以应该原来就没有,你要装上也没事,只要型号一致,就没问题。是两两并联,提供更大的电流。

网友:
搞不好就不让别人也搞不好,这种人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