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M1530 一保存 COMS信息就挡LOGO

楼主(2012-06-21):
都不知道怎么说这台 奇葩机了  刚来的时候是不显示  电流跑 0.9 就停住了 然后加焊显卡OK   装系统正常 也能进入系统跑3d       重启给它保存 COMS 信息的时候就 挡LOGO 到80 % 的时候   放电又行    开一次就要 放电   BIOS 都刷过了!  这是什么问题 求思路

网友:
裸板测如何

网友:
确实奇怪,是不是有硬件不正长,先裸板试试,等结果

网友A:
bios电池 有么有电啊

网友B:
刷个bios 要不就检查南桥rct电路

网友:
cmos 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电池 有么有电啊

有的  试过 换电池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 要不就检查南桥rct电路

查了没有什么 问题  还有别的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