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大有七喜A1上网本的BIOS啊

楼主(2012-06-21):
在线等的,

网友:
啥问题 说不定大家可以支支招....

网友A:
很多都是通用的,你可以找神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都是通用的,你可以找神州的

连图纸都没有蛋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3V待机只有2.2v,断开正常。

带负载能力差 负载要么微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负载能力差 负载要么微短

如果负载短的话,这种情况可以用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