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310SG 菜鸟维修之路

楼主(2012-06-21):
别提多背了,R310SG 自己收的,回来摄像头不能用,电池即可充电也可放电,就是用电池无法开机!于是拆机研究啊!哈哈。没想到的是 拆机时候破屏线很烂还没有用力就断了5跟  看看图纸是LED供电,接好后 开机OK了亮了,于是想把散热器装好 开始真正的维修! 谁知道装好散热器后就无法开机,只看见交流指示灯一直在闪烁!心想麻烦大了,开始测各个电压,CPU与显卡还有LPC总线 南桥3.3供电都不稳定,一直跳变。没有思路只有请教喜哥了,喜哥说看看SLP-S3#  我一测真的也不稳定,结果想想,看看南桥的条件把 第一是3.3不稳定,测到1.8的时候压根没有!于是看图纸找到1.8 发现Q511报废,于是找了一个N沟道的4336替换后1.8出来了,装U测试,不亮?????我顶。最后有跑时序 有检查的 妈的U装错了!找到T6600装上开机就亮,那个叫恼火啊!  于是看看电池是否可以开机,谁知道也可以开机了!这个问题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电池怎么又可以开机了!   在此谢谢喜哥的指点 ,多亏了SLP-S3#不然我还不知道去查南桥的条件。 喜哥没说之前真的是豪无头绪啊!     所以电压不稳定是1.8没有出来造成的,

       最后声明一点,我是零基础入学的!文凭也不好!还是第一次发帖!嘻嘻... 尽管努力但是困难多啊!这个帖子 你们看不懂就算了,高手手下留情啊!别让俺的心灵受创! 拜托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1.8V没有出来导致SLP-S3输出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