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源没-5V供电正常??

楼主(2012-06-21):
可以用,不知道这个-5是干嘛用的,谢谢!

网友(点评):
是ISA插槽上有,现在大多不用了

网友:
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要说明哦

网友:
LZ 小白..
-5V 是P3时期的老主板用的,用于给ISA槽等供电,现在的电源早就已经取消了-5V ,所以那个脚基本都是空脚..

网友:
完全正确!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5V现在不怎么见到了,测试仪为了向下兼容所以保留此监测LED

网友:
现在的电源已经没有-5V的了,接口上空的一个就是以前的-5V,第一次我还查了好长时间的电源电路,

网友:
同意楼主,这个估计是早期的电源吧..

网友:
这路没有用。可以不要。

网友:
有次使用新电源不支持老主板~!原来是取消了~!

网友:
新电源没有-5V 了

网友:
只有早期的机器才用到-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