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主板上PD33和PD37有二极管吗?

楼主(2012-06-21):
前几天接一台联想旭日150 ,版号DCL53A LA-2201  VER2.0,开机无CPU电压,按经验加焊ADP3205,上电查还是没有,就用标量MOS管之后发现2个ADP3415有问题,从网上发回来10个换上去2个,把ADP3205 也换了,还是不行,两个新ADP3415也坏了,和以前两个一样。没办法,从咱论坛下一图纸,对着图纸发现主板上没PD37和PD33 二极管 想让高手们看看这板上是不需要装还是被人取去了?有这板的帮忙看一下呀,我问客户说是一修,没别人修过,主板上PD33和PD37有二极管吗?有的话我就补上两个试试

网友:
咋没人帮忙呀?

网友:
如果是一修,那就是没有呀。

网友:
一般情况下应该需要的吧,可以补上试下,那个是自举升压电路。电压没升上去,mos管不能导通。CPU电压出不来。很正常呀。还有就是测量下mos开启电压正常不?

网友:
还有查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这个一定要有没有咋么出自举电压呀

网友:
必须有的 BST激励电压必须接个二极管到VCC的 一个耦合到电感的 不然无法升压

网友:
刚好我手上有板号DCL56 LA-2231的主板,这两颗零件是有的,你找两颗补上试试看,祝你好运

网友:
谢谢你了,我补上了,一修还拆了一电容,现在修好了

网友A:
修好了,一修除了拆掉俩二极管PD33和PD37外还拆了一电容PC140,真鄙视一修,更鄙视客户,我还打电话问客户拿来之前有给别人修过吗?客户打死都不承认给别人修过,还说坏了就送我修的。晕折腾死我了,还好修好了。心里真爽,一修的阴谋泡汤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B:
这样客户要和他多收费,太不厚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客户要和他多收费,太不厚道了

我就是这么想的,

网友:
就说问题比较复杂·多拖他两天,来拿机子的时候多收点。。。

网友C:
这样的客户要拖和杀  他一定比较牛要不对不住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客户要拖和杀  他一定比较牛要不对不住他

en,拖他一个月,收他1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一修除了拆掉俩二极管PD33和PD37外还拆了一电容PC140,真鄙视一修,更鄙视客户,我还打电话问客户拿 ...

修好了就好了,体谅体谅,一修也可能是无奈。
我相信这种事情谁都干过。
另:客户SB。估计他说没到别处修过是怕你抬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