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7S触发掉电

楼主(2012-06-21):
在修之前给客户说好,如果是桥的问题就修不好,因为我手上无BGA,所以建议他换板,他也答应了,之后想想还是修修吧,拆机后发现上真CPU会掉电,不上就不掉,电流在0.8A,上CPU就跳到1.3A就短了下掉电,很类似主板12V短路的样子,这样的话应该是要还电源IC.上下MOS是好的,全板在不上CPU时电压都出来了,但是CPU1.5V,貌似偏高,CPU供电IC时ISL6262,貌似没此配件,在淘宝上找了个,明天才能到,先发帖求助下,发现有些电压貌似不正常,图纸上是1.05,实测得ISL6262VID有1.6V,还有2.0V左右的,+VCORE1.5V,这笔记本图纸论坛没找到,就下了个W7J的,貌似也对得上 ,从ISL37-43到电阻那,原板是2个排阻,也差不多,都是0欧姆的排阻,,我觉得是CPU电压过高引起的保护,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新解

网友:
再测发现VDI2居然2.5V了

网友:
cpu换了没有 这样容易些 不好在换6232啦

网友:
楼主 图纸来一份吧

网友:
看看反馈电路

网友:
我上次也修到过这样的问题,换了个核心供电就好了,先换个cpu是以下,在换供电ic。

网友:
本来是显卡故障,现在没修了,是可调电源出问题了,拿去返修了,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