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稳压电源HP带针线

楼主(2012-06-21):
看到好多同仁都在纠结hp带针接口的本本不能用稳压电源,所以自己简单改了下,供大家分享。一个1k色环电阻,一个二极管,一个开关,一根hp的电源线(坏的适配器剪下来就可以)。电阻一端接地线,另一端接二极管负极再接上接口针的线。二极管正极接供电在街道开关的引脚,开关另一脚接稳压电源的供电接头。

1.加开关有点无厘头 2.HP的适配器检测是脉冲式的 搞个10K电阻即便勉强能开机也不一定能够正常充电

网友:
加个开关做什么呢?不明白。。。

网友:
加个开关不就是要随时可以切断电源啊,不用拔插头那么麻烦,有时候要通电断电反复的做,拔插头就麻烦多了,加个开关省事~

网友A:
现在不是 有这样的电源头了吗?买一个呗

网友:
楼主这叫创新 呵呵

网友:
楼主强悍,不过这种头子好像早就有卖了啊、

网友:
5元一个,省事多了。

网友:
我早就做了一个哟,但有些机器是不能用的。有些型号

网友:
HP的检查针 10v左右,dell的6v左右。

网友:
这样做也很简单省事,加个开关方便,不用来回换线,打开开关会有0.009的待机的

网友B:
貌似这样好像不能用吧,确定试过了

网友:
我马上就整一个!

网友C:
最好能改的和头子一样方便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能改的和头子一样方便好用

一样用的,用的时候打开开关就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样好像不能用吧,确定试过了

每天都在用,我用万用表侧过,中间针在8.9V左右

网友:
呵呵 以后没事做的时候 可以自己尝试的做一个看看!

网友:
可以做个试试,我买了个,结果还不能用的,晕菜了都!!!

网友(点评):
要买个 带IC 的(程序 脉冲) 最新的 大多数可以用 4元一个 很便宜

网友D:
请问,是接入220V交流电压的吗?

网友(点评):
这个接220笔记本要冒烟

网友(点评):
我只能对你无语

网友:
CQ42 705TX(奔腾CPU),这机器软硬不吃,就是不能用可调。网上买的两个HP专用头,加上自己做的三四个,没一个行。

网友(点评):
呵呵,其实网上卖的应该和我做的差不多吧,一个原理

网友:
做个转换头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强啊!最基本的我还不会改呢!惭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接入220V交流电压的吗?

这个是用稳压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是 有这样的电源头了吗?买一个呗

是啊,4元一个,还安全点

网友(点评):
这个是什么板子,我都在找这个。

网友:
只要在板上用19V短接检测脚就行了。

网友:
我表示沉默     电脑行业   什么样的小发明都会有的

网友:
看得不太懂,为什么弄那么麻烦

网友:
可以用部分机子  不过还是买个 带IC的 头 也只有4元

网友:
呵呵,这些小东西很简单的。我之前搞过可以自动控制交流220V自动断电。一个继电器,一个小变压器,一个开关,再花5块钱买个能定时的小闹钟。就好了。呵呵

网友E:
上个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个电路图就更好了

不会用画图工具

网友:
扯淡 简直是。。。。

对你真是无语,不懂就不要评论

网友:
呵呵,楼主还真有时间,现在买一个能充电的也就8块钱

网友:
要是能美观一点,那就更好了~

网友:
一个10K电阻就 搞定

网友:
网上有做好的。。美观好用。。

网友:
没有必要那没有麻烦吧,买一个就行

网友:
精神可佳,但有的卖了。

网友:
这个有有点高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