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FAUNC数控机床的板子

楼主(2012-06-21):
开机时,停在这个画面上,有点像自检过不了,可以按电脑自检的来修吗?见图

网友:
百度下呢

网友:
兄弟你这个是程序坏了咋么搞了桥呀这个比较难修我修过类似的主板,是把好主板的bios读出再刷有问题主板,小日本的板子能自检说明大原件没啥问题

网友:
你主要修些什么呢?

网友:
第一次见到发那科数控的主板,很强大。什么系列的。要修它,先找手册吧,才能准确知道提示含义。猜一下,重装机床数据,一般都有备份,如通过存储卡或者PC。还有60W3C,是否提示此地址的ROM问题,清空重装也许OK了。本人没修过,只是瞎猜哦。

网友:
在网上搜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人修过类似的东西

网友:
这种车床编程,操作倒是很熟练,以前是做这个的。。就是不会修了

网友:
程序问题啊咋就动起大手术了哦

网友:
就是程序的问题,一般是找到说明什么的。

网友:
貌似是程序的问题,有好程序的话换上去试试

网友:
你先恢复出厂设置看下,一般都是电池没有电,你是不是把外壳拆了长时间没有盖回去,或者去拆A20B-8200那个板了,不知道你里面的设置有没有备份不然你会很郁闷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这个板子客户不修了!

网友:
好像停在读取数据界面了

网友(2012-07-29):
系统问题,你要找系统U盘